u盘-----桥----内存----???

楼主(2010-11-13):
今天单位有个机子很奇怪,就是我的u盘插上去不认,但在其他机子上都好着里,而另一位同事的u盘插在这台机子上也能正常读写,不是板子问题 ,条子问题还是u盘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有没有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有没有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板子有问题吧

网友:
是系统问题,直接进PE里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板吧。有些老USB 接口供电不够。

网友:
我觉得是南桥问题,  应该 把南桥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