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2加电无显不跑码

楼主(2010-11-13):
大家好,手里有好几块945GC-M2上U加电无显不跑码,上假负载没有Vcore!且诊断卡上复位灯每隔一小会就闪下。真U测CPU、内存、桥供电都正常。可以手动复位!集成显卡,CPU、内存也换了。换过好的BIOS,测了CPU、内存、PCI的假负载对数据线和地址的地阻值都一致。USB也打值了550左右。时钟有主供电。因为上真U不知道怎么测时钟。请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
桥和座都压过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用电压怎么测时钟呢 上真U 的时候。
怎么才能判断出是南桥坏还是北桥坏,打阻值正常啊。

网友:
换个IO芯片试一下吧

网友:
上真U的时候只能测背面的点的电压了 最好不要测。

网友:
上CPU假负载,从上面测时钟、复位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