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上电路为什么网上找不到图纸?

楼主(2010-11-13):
液晶屏的电路为什么网上找不到图纸?相关维修手册里也没有屏电路的介绍,各位大侠,一般怀疑屏电路有问题,没有图纸各位是怎么修的?望指教!

网友:
屏电路网上根本就没有,,,

网友:
因为液晶屏制造技术属于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世界上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掌握这种技术,技术高度保密,所以图纸一般很难找到,如果图纸都有了,山寨版马上就出来了,价格就下来了

网友:
屏电路其实也不难的,就一个主控芯片和正负压输出的电源管理IC,难就难在矩阵模块部分,因为是一次性压接封装,一般条件下是没法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