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长城E520A 开机LOGO后马上掉电!

楼主(2010-11-13):
一台长城E520A 开机LOGO后,还没转到第二个BOOT启动画面(更不用说XP画面了)马上掉电!但是进COMS设置里,却不会掉电,不死机。电池拆掉了,掉电之后,接着按开关,还能开机,但是重复断电。有高人给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过温保护电路出部题了

网友:
这个现象南桥坏了。 换南桥

网友:
谢谢哈   再多点人给些指点。。我顶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打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内存数据线对地阻值看看。我也不清楚什么问题。
呵呵,希望修好楼主发个答案

网友:
USB数据线对地阻值  肯定不相同    你测下  换南桥就好了      本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南桥是SIS 963我换过后,故障仍然。看来不是南桥的事。、

网友:
顶上去。希望有更多老师给我一些指点。

网友:
COMS放电后 进去设置怎么都不断电,但是设置好了,还是不行。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3589-1-1.html跟我修的一机子的故障差不多,我还没查出什么问题

网友:
等待楼主的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刷BIOS 虽然不太可能是BIOS的事,不过我也可以尝试一下,毕竟先简后易嘛,南桥就算没换好,也不可能和没换的时候一样毛病呀,注明一下IO我已经换过,也不行,我考虑是否CPU问题导致过热保护,想想也不可能,因为在COMS设置里完全没掉过电。说明应该不是CPU损坏。那么有否可能是主板测量CPU温度的电路坏了吗?也不太可能,因为COMS里多久都不掉电。

网友:
小弟没修过NETBOOK,但看过有坏并口芯片、声卡芯片坏的也会造成掉电.希望楼主早日解决,跟贴求个明白。

网友:
我再顶,没有哪位老师伸出援手吗?

网友(2010-12-13):
只有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