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开机黑屏

楼主(2010-11-13):
:明基液晶显示器能否正常开关机(指示灯没信号为黄色、有信号为绿色)、仔细看屏上是否有变化,一般不仔细看是看不到显示屏有变化的哦,看仔细啦。有变化或能够正常开关机,表示主板完好,这样的情况就属于高压板没工作,没点亮背光灯。

2:拆开机器,首先检查高压板(插220V的那块板),螺丝钮开,别偷懒,把电源板和主板都拆下,这样比较好取下电源板、

3:测量C5707、FQU11P06(有的机器是用FU9024的)、是否损坏(击穿)、如果损坏(击穿),将他拆下来,在看 .22/160V电容外观是否有变形,如果有变形请更换,如果电容没变形就不管他。

4:将损坏的器件更换新的,如果怕上电再烧,你可以讲高压线圈一起换掉,如果为了节约成本你就先不要换高压线圈上电测试,如果在次损坏C5707就需要更换高压线圈(大多数损坏C5707最归祸首就是高压线圈引起),

5:测量高压板供电部分是否短路,如果无短路,请将保险(PF801)换上新的(一般损坏C5707,保险肯定损坏),如果你手上没有此保险你就用细铜线连接起来,此保险为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