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关机后不能触发

楼主(2010-11-13):
    一块M2N-E能正常开机和使用,但是不能按开关键关机,用WINDOS可以关机,关机后又不能触发。拔下电源插头完全断电后又能开机。IO是ITE8716已换,开关针有5V,开关针直接到IO,IO直接到绿线,中间元件无损坏,BIOS已刷。是不是NF570挂了?桥已重植过了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吧今天修一块939的,开机正常显示进BIOS把软区关后没显示了最后是CPU坏造成。

网友:
CPU都换了几个了

网友:
把32.768晶振跟谐振电容一起换,不行就重做南桥吧/

网友(点评):
桥已重植过了

网友:
电源可以换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是电源的事

网友(点评):
电源也换过了,我记得这块板子是以前在用的时候正在打雷,后来就发现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把32.768晶振跟谐振电容一起换了.

网友:
打雷就要考虑内置网卡了 拆下网卡看看

网友:
先拆了网卡 再测试

网友:
把晶振旁边的106电阻换了试下。。。

网友:
看南桥晶振旁边有没啥元器件坏了``

网友:
不懂的。。。学习下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见到,学习一下。

网友:
PWSW+开机以后还有5V吗

网友(点评):
还是有,而且一直到IO输入都是正常的,就是IO不能关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没有想到过,因为网卡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你在主板上触发看看能不能关机呀!

网友:
放个电试试

网友:
复位,查查.......

网友:
那估摸着南桥故障,送不出S5吧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IO试下呢?

网友(点评):
纯粹拿分的哦,不是说了IO已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