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电源,SB5V只有4V

楼主(2010-11-13):
今天修到这个小电源,芯片是TNY267+UC3843+WT7510+393
未触发时紫线绿线都是4V
上主板无法启动,短接黑绿能正常触发,
紫线5V只有4V明显不对,查辅助变压器输出SB的线路中的SB36整流管,两个6.3V1000UF电容
都没问题,保险起见还换了,还是4V,再换旁边的TL431还是没用
没思路了,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查次线级的取样电阻是否变值。

网友:
查TL431旁的取样电阻.

网友:
看来这电源大家修得少啊,没多少案例,只自己能摸石头过河了

网友:
输出电压低,如果300V电压正常  应该是反馈电路出来问题  查431和光耦电路原件。

网友:
更换辅助电源的光耦。

网友A:
电源光耦都可以互换吗,我只有p421光耦,这个小电源的光耦是NEC 2561 dk82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光耦都可以互换吗,我只有p421光耦,这个小电源的光耦是NEC 2561 dk829

应该不关光耦合的事情,看下取样电阻有没有变值

网友:
光耦换了,还是4V,明天换个tny266看看

网友:
查下芯片参考电压的电阻是不是变值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