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F40A 键盘用不了 简单维修

楼主(2010-11-14):
客户送来一台F40A 机器,说是键盘全部用不了。这样的现像一般不会是键盘的问题,不过还是找了个一样的键盘换上,故障依旧。拆机发现好像是别人修过了的,键盘插座IO加焊过,找了一下电路图,发现没有F40A  LA-3062的电路图,上网也找不到,不过听论坛的前辈说LA3061的和LA3062一样滴,正好手上有3061。打开图发现键盘是IO控制的,那就先从别人动过的IO查起吧,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ZHB35YF_9_U${SR8IP8ATT7.jpg
+3Valw,+EC_AVCC的3V工作电压都正常了,那就先换了IO再说吧,伤心的是换了还是那屁样。
自然不是IO,那长征路未完得继续走.即然人家只动过IO和键盘插座那就再回过头来看插座这边吧。键盘插座是直接连到IO的。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I7@E@)$WIGY1OZM{T{6S83.jpg
看图!唉!发现情况,插座边上竞连有6个排容,我就不知道它们有啥用了,有那位大哥可以说说它们的作用吗?回到正题  心想会不会就是这几个排容不良导致键盘用不了呢!心动不如行动,直接把电容拆了下来,装机试机   神啊       竟然 OK了!   还走了那么多弯路经验不足啊。小弟说得不好的  请各大哥们指点  纠正!   顺便上个图

联想f40(0).pdf

网友:
怎么少了几个图??!??!

网友:
恭喜你 ,要仔细啊

网友:
你的图都是硬盘图  要从新上传

网友:
硬盘图  什么意思?

网友:
存在你硬盘上的,没有上传到论坛里面来

网友:
什么事情都有的,只要细心,用表可以打出来吧。

网友:
还没修过键盘不能用是主板问题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修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很幸运    碰到的都是简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