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旭日210怪问题,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0-11-14):
近日搞了台lenovo 旭日210的机子,客户拿来时进系统会蓝屏,但不定时,有时一开机就蓝屏,有时开机一两个小时才蓝屏,有时插USB就蓝屏,并且蓝屏时会出现报硬盘,内存出错的英文代码,把硬盘,内存,CPU换掉了,还是一样出现蓝屏,排除外设后,没办法,可能主板的南桥有问题,换了个南桥后,开机考了半天都没出问题,以为搞定呢但第二天一开机不久又蓝屏了,实在搞不明白,这机子蓝屏没有一点规律,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北桥做了吗?可能是北桥虚焊哦。在你修南桥的时候,可能是加热的原因,热胀冷缩嘛,北桥被高温后接触面比较就不会蓝屏,一冷问题就来了

网友:
你的南桥可能是没有做好,如果确认做好了,可以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内存,硬盘及相关线路很容易引起蓝屏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桥虚焊比较多。压每个桥,需要认真仔细找出虚焊的桥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蓝屏的  是内存问题

网友:
哎呀  我修了一台旭日150的也是不定时蓝屏  和CPU供电芯片没关系  我就郁闷了

网友:
我把无线网卡拆掉就没蓝屏了,搞不懂

网友:
*脏话*你怎么不做做系统啊,试一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