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急求:Kingmax ddr2-667 1g 双面16颗粒的SPD

楼主(2010-11-14):
由于不小心,点错了内存编程器的写入命令,,把来的Kingmax ddr2-667 1g 双面16颗粒的SPD的资料给覆盖了,找不到相同的型号写入,写入别的牌子不行,如有这个型号的的朋友,帮忙发一个给我,我的邮箱是:mochw@163.com    万分感谢. 内存条上的标签是: Kingmax  KLCD48F-A8KB5 ,  S/N:k79u05102001 FHES   1GB  DDR2-667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64×16 1G 667 5-5-5-12.zip (335 Bytes, 下载次数: 43)

网友:
大部分都通用的
不要需要这么挑牌子

网友:
谢谢一楼的,那个5-5-5-12的程序,我先前就找到了,但烧录进去后,诊断卡跑到E8就不走了。还是不行,不知哪位哥们有同品牌的,同型号的帮个忙。

网友:
80 08 08 0E 0A 61 40 00        05 30 45 00 82 08 00 00
0C 04 38 01 02 00 07 3D        50 50 60 3C 1E 3C 2D 80
20 27 10 17 3C 1E 1E 00        00 3C 69 80 18 2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2 76

1GB DDR2-667 SPD值

网友(点评):
dui 对头,自己编下SPD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来顶贴得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