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t开机0.6v掉电

楼主(2010-11-14):
接修一天华硕a9t,开机有时候0.2v,有时候0.6v,怀疑核心虚焊,重新加焊核心max1987,无效,查图发现9vcore-on 开机有3v电压,22mch_ok无电压,对这个定义暂时没有进一步了解原理,估计是南桥ok信号吧,平常修intel的机器多,对sis是机器懒得进一步了解,既然没电压就追线路,发现分组供电isl622715.16就是mch_ok的发出脚,随即换了一个,故障没变,转变思路,发现15-16脚同时还受vccp1.05v电压的控制,最终追到故障点,上图:
简单分析一下,就是产生1.05以后,经过r327,r326电阻分压以后,在Q14基极产生0.7v高电平,Q14导通,把Q13触发极电压由5v拉低到0v,从而保证Q13处于截止状态,D极也就是mch_ok处于高电平状态。明白了道理,仔细量了一下,果然发现Q13 D-S极对地短路,换上一个好的,开机正常了。对于此机的设计原理没有进一步吃透,忘同行互相交流学习。

网友:
0.2 0.6A吧?怎么是个V呢?MCH是北桥啊。北桥电压OK信号。

网友:
呵呵,友安说的太对了,是我确实有点模糊了概念。

网友:
我想说的是,请分清电流电压。0.几伏电压我不知道你那机子是怎么开的。

网友:
呵呵,我分不请电压电流的时候被师傅骂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