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MGF C61 不跑码 有时跑C1

楼主(2010-11-14):
手头有块客户换下来的磐正MGF C61 ,雷击过后,客户用了快一年不跑码,送来时测试还能正常点亮一次,之后时跑C1,时不跑码00。打A14阻值没短,USB也没短,复位正常,测桥供电只有几欧,桥供电电感断开,测桥后面部分电容是几欧,板是单桥,集成显卡,是不是桥内部短路了?还是集显芯片都这样,手头没有单芯片资料了,本人新手请教!

补充一点,网卡芯已经拆掉了,图中圈上的都已经拆除,这些测出都是几欧

网友:
这板先下网卡,不行从作BGA。

网友:
做个BGA先。瞧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桥虚焊了 加焊吧

网友:
不理解楼上的说法,怎么看出是桥虚焊的呢,我是新手,虚焊和类似短路的阻值有关?

网友:
重做个bga吧

网友:
桥的问题最大,加焊吧,,但我不会加焊,没设备,,扔了算了,呵呵。。

网友:
这种板一看就知道是桥虚焊了,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此桥的核芯是不是跟显卡的GPU内值都是这么小的?

网友:
我也看像是桥虚啦  你压着桥试一下哪

网友:
桥的问题.先加焊.不行在重做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你自己都描述出来啦,就差写上虚焊两个字啦。

阻值你不要理它,几呕正常的,不是o呕就行了。

把那单桥拆下来搞珠珠, 给你练练胆~哈哈。

网友:
可能CPU座也有问题

网友:
听说单桥很容易空焊

网友:
拆了网卡,加焊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我真的需要好好关注这个论坛了。现在想起来,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坐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