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片怪问题主板

楼主(2010-11-14):
1。开机大约5分钟画面定格所有都不会动了好像静止了一样
2。开机烤鸡N天不会重启  一直停留在WINDOWS桌面 过一会重启
上面2片主板  电源  内存 CPU  所有部件都换了测试 确定问题在主板,希望各位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硬盘换自己的装个系统试试看下

网友:
检查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CPU座,北桥

网友:
如果真的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先刷BIOS后 在桥

网友:
查内存和CPU工作条件

网友:
电脑经常死机的用示波器打下供电看没有杂波 可以换I/O

网友:
主板的供电问题,内存

网友:
多谢指点测试中!@

网友:
这种基本没治,我都遇到过好几块,直接跟客户说没得修。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桥虚焊了。

网友:
南桥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