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代工的LE2电池的BL/C#不同状态时如何控制的

楼主(2010-11-14):
此图是广达代工的LE2,在图纸35页
图中D/C#是适配器检测,低电平表示检测到有适配器。
BL/C#是电池电量低,低电平有效。
在看图纸的时候有一点不能理解。
就是在使用电池的时候(D/C#为高)BL/C#不同状态时如何控制的。

yzz163 -10 给你修改了标题,删除了2个相同的图片和附件.

网友:
奇怪了,怎么一下子就三张一样的啊!在编辑时只能看见一张。保存后就三张,晕死。希望高人能指点下呀。最好详细点。

网友:
BL/C#低时2N7002 D 极(3)为高,比较器LM393  1脚输出低电平,三极管C极(3脚)输出高电平 此时PQ5,PQ21都导通 VA2向后级电路供电

网友:
我们不是要使之处于无效状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我是这样理解的。当不接入适配器的话,这时整机是由PQ21内藏的二极管提供一个小电流的电压作为待机电压使用。因EC没检测到适配器,所以输出高电平的D/C#信号,接下来有两种情况;
1)EC检测到电池电压足够的话,同时输出低电平的BL/C#,PQ44截止。LM393的1PIN责输出低电平,于是PQ45导通拉地PQ21的G极,于是PQ21导通,电池正常放电,同时整机得到一个大电流的待机电压,正常工作。
2)EC检测到电池电压不够的话,同时输出高电平的BL/C#,PQ44导通,LM393的1PIN则输出高电平,因PQ45的基极电压是D/C#,这个电压一般说来是3.3V,这时PQ45的发射极电压是VL,这个电压是MAX1999送出来的是5V,所以PQ45截止。PQ21也就截止,因没有插入适配器,PQ45也截止,所以整机停止工作。这是整机的待机电压是由PQ21内藏的二极管提供的,作为整机的待机使用

网友:
高电平导通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您的理解的话,那就是说电池电量低的情况下,BL/C#为高电平?如果是高电平就好理解。

但是我始终认为电池电量低的时候,BL/C#为低电平所以此电路没办法理解。

个人理解
BL/C#:BATTERY LOW  带#  所以表示电池电量低的时候输出低电平。请问为何不妥?

网友:
回复 网友A:

1pin拉高的了的作用不是分析清楚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跟你说了吗 d/c#高电平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bl/c#是由比较器输出的 不是ec输出的 电池电量的检测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你可以看看广达的ct3 标注了 电池电流低于7.4v bl/c#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BL/C# 是C带#,CHANGE带#,不是BATTERY LOW 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管子是2PIN比1PIN高0.7V以上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也 这里有内部电阻的 不止要高0.7v 一般是3.3v

网友(点评):
呵呵,你是对的,我这是简单说下NPN的管子的导通条件,没仔细考虑内藏电阻的问题

网友:
蛮好的 学习学习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是广达出来的 好像广达里面对于/c#是有单独的定义 /c#好像是适配器插入就是低电平 这里我不是太清楚 字面的意思应该是服从与电路的逻辑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你们呢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问一下 我也是很寂寞的 想问一下也没有人能告诉我 只有自己摸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虽然是这样想的 不过不能肯定 你有这方面的定义介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弟 看看广达ed2的充放电电路 它居然没有充电ic 短时间之内我还没有研究清楚 你看看是什么原理 你开个新帖子 我们再聊聊

网友(点评):
刚刚下了ED2的图,粗略看了下,没想到还真有分立元件做的充放电控制电路。这个要好好研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c#应该是一个意思 changer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charge不是change~~

网友(点评):
哈哈,兄弟正解。。。。楼上两位大大别脸红哈··

网友(2010-12-28):
讨论的好激烈啊!!争论才能够使大家都获得新的东西,拓宽思路。我接触电脑维修时间短参与不了!!遗憾啊!!PQ5的源极输出的是什么?去那里的?图纸上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