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MSC 5011 带程序吗

楼主(2010-11-14):
DELL 本一台 查 SMSC 5011 发烫,拆掉后不短路了。需要换颗芯片看看,不知道这个5011 是否带程序。
芯片

网友:
芯片是面是否有贴纸,如果有就说明有程序

网友:
芯片上面是否贴有带纸的纸,如果有就说明是带有程序的

网友:
什么型号,有贴纸,或者做着标记的是有程序的,原板代换,反之不用

网友:
谢谢LS的各位兄弟,芯片没有贴纸。等快递呢。看看换上结果如何

网友:
怪不得上次我换了个带有贴纸的IO 都不得呢

网友:
带程序把

网友:
听说买的是不行的,如果到别的机器上拆的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