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V不触发

楼主(2010-11-14):
客户拿来一台华硕F8V本本。本来是开机闪屏。时亮时不亮。测下来是高压板坏了。可是在拆开后后来就不开机了。按开关没有反映。拆的过程中有一次碰到了开关线自动开了一下,就成这样了。查板子3.3V 5V都有。把电池放电不接一上电源适配器就开机了。开机后是正常的。但手动关掉后就不能再开了。电路跑不出来,这个是怎么查的各们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键有3.3V有跳变

网友:
你放过电后是自动开机的,还是手动开机的呀,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是放电后自动开机,关机再开却开不起来,后来查出是开关的问题,只可惜楼主的这是人为故障,搞到哪里就不好说了。

网友:
楼主华硕的机器你检查下休眠键,有时候那坏也会导致,不开机/高压坏的假象

网友:
和楼上你说的一样是开机自动开机的关了就开不了,我什么也没搞因为这个开关是在屏轴边上要拆屏轴盖。拆的时候突然自个亮了一下。有3.3V有跳变也是开机键坏了吗

网友:
谁有这个本本的开机电路图吗。我是新手不知道休眠键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这几个键外没别的键了那个在声卡边的小黑键盘不是干吗的休眠好像没有

网友:
是清完BIOS后能开机的,还是动哪里能开机的,如果是动哪里开的机那有可能是那里接确不良

网友:
清完BOOS后一接电就自动开机关了后又开不出来要把电源适配器拔掉重接重清又自动开了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