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多种故障现象

楼主(2010-11-14):
承龙A220T本开机瞬间就掉电,开n次后正常进入系统,发现cpu温度已经75度,运行不到5分钟开始死机,或者蓝屏,请高手分析一下,cpu温度高和加电困难,死机蓝屏是一个地方引起的所有故障现象?还是这个本不止一处故障吗?

网友:
重新装下CPU;检查散热;风扇

网友:
风扇是不是好的呀

网友:
查下VCORE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
应该加焊CPU IC和检查一下风扇是不是在运行

网友:
查看一下CPU供电是否正常,而后加焊一下其芯片,不行再换个CP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