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疑问?

楼主(2010-11-14):
  自从来到这个论坛自学以来。。我觉的这个论坛非常好的。。办的。。从去年开始接触硬件维修。。刚起步时搞坏很多硬件。。到现在一般主板和内存。硬盘故障都能解决。。。(主板我是学的最下功夫的。。内存一般一代的都可以。。就是二代的测试平台还没有好的测试平台。。有的坏条不识别的。)
  到这两天无事。就想初步试下显卡维修。看着我这4片7300GT256 128的都花屏。就下载本论坛MATS修好一片。。其它两片都是主芯片坏。还有一片是我搞坏了。。。真是郁闷 。。修ATI9550进发觉软件测试就不一样了。还有显存代换的原则不很清楚。就打我用9550来说吧。。上面都是三星DDR1显存。K4D261638F  。。。我用K4D643HF就不行。。不识别显存。。显存代换原则要这么苛刻吗。。我用内存代换时同样代换都没有问题的。。我想了这两片应该不能代换一个是128 M   一个是64M的。。但是我用另一片9550是的颗粒elixir N2DS12H16CT也不行。。。不认这颗粒。必须同值代换吗。。。请都下。。

网友:
只要位数和反应速度一样即可。比如一片 MX440 64M64位的显卡,有4片显存,显存是HY的16位5ns,那么它可以代到 FX5200  128M 128位的5ns的显卡上

拿前辈的话

网友:
不同型号显存就算能代换好也不耐用,其锯拉不一,好快就再产生坏IC。不建议代换。
只能用相同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