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416A开机掉电

楼主(2010-11-14):
七喜K416A开机掉电,接一根内存还可以,有时接上硬盘,电流到了2A左右就掉电了,加焊MAX1845,1632还那样,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先处理下。

网友:
掉电的问题要慢慢查啊,散热,电容,我遇到过东芝的把电容换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