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

楼主(2010-11-14):
       有个U盘需要做数据恢复,一打开盘符提示格式化,刚开始没敢给他格。就用各种相关数据恢复软件上了一遍(DISKGEN、WINHEX、u盘工具、等等)无果,
       实在没办法就按照提示给格式化了,结果出现“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还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
拆开U盘看一下有无虚焊 晶振 供电相关检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用软件打开优盘,重写扇区资料,是可以格式化的。

网友:
请问4楼朋友重写扇区资料用什么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4楼说重写扇区资料应该用的是WINHEX,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重写

网友:
U盘能识别,一般说明供电和主控是好的,别误杀了
你这种情况最好先WINHEX分析下,再做决定,一般此类故障要么闪存芯片虚焊,要么坏掉了,如果加焊不行,数据基本没有希望,要找回代价太大。不要数据就量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焊一遍故障依旧,遂放弃了。打算忽悠忽悠收回来量产一下......留着自己用,8G的还是,还有个问题就是,WINHEX怎么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