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S1026T 交换机电源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0-11-14):
没有电源输出(用别的电源试过,应该是5V),保险没有烧,400V大电容有310V,变压器上有310V,
不知是IC3843B(1脚:1.5V  2#:0 3#:0.3   4#:1.5V    5#6#为0V  7#是8.5V   8#:1.5V)坏了,
还是COSMO-1010-817(接高压部分有一脚1.5V,另一脚0V,接低压部分都没电压)坏了

非常感谢”电脑教师“它的解答非常正确,如下
把3843的7脚电容换了就会好的。原本应该装的是47U/50V电解吧?把那个电容换成100UF/35V或47U/25V都可以8脚是否为1.5v,正常为5V(这是基准电压)6脚没输出,最终MOS管没有驱动电压送到,当然不工作啦!

网友:
启动电压太低,7角为启动电压,查看7角的启动电阻是否变大

网友:
我也有一个要修的,一直没有下手,修好了告诉一下哦,谢谢!!!!

网友:
看看整流坏了吗?

网友:
启动电阻!

网友:
换了那个50V的电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