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怎么修

楼主(2010-11-14):
多彩科技的DLP-300A型号电源,插电后9脚、14脚全无电压,测得9脚和10脚(12V)短路,怎么修啊?给个思路,谢谢。哪里有图纸
已解决。

网友:
已经修好了,在拆拆装装中发现紫线绿线都有电压,用镊子一短接,风扇转起来了,各路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哪里坏了,说说~长长见识~~我这里一打电源,有时间了学下电源原理练练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修,拆开清了一下灰而已。

网友:
是灰导至短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接触方面的问题,整治之后,秩序得以重建。

网友: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电路板正面高大建筑密集,不能做任何测量,到背面去测,又不知道谁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