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胜创DDR1内存报错 请各位哥哥帮助确定坏颗粒

楼主(2010-11-14):
如题 用胜创256的母条带1G的 扫描报错如图 小弟刚学修内存 不懂确定颗粒 忘各位哥哥指点 这个软件不是会跳过母条检测坏条的吗?那应该是只检测1024MB的吧 现在是两条都一起检测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是哪个颗粒了 是不是要在那里设置一下啊?希望各位前辈指点 感激..

网友:
图片上传失败 在传一次...

网友:
你家伙在那里搞来的RST-PRO3?/?/ 你这个破内存220电阻坏哦,第5个颗粒那里。家焊颗粒,不好换下电阻应该就OK哦。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认识永辉师傅哈!?这个东东是他的噢

网友:
换了都不行哈!

网友:
换了220电阻还不行的话,就是第5个的芯片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鸡的双面条 是正面第五还是背面第五.

网友(点评):
xian 先杀成单面512,没有坏道就可以哦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修好都成鸡肋了 不能每次都这样修理东西吧...

网友:
他的意思是说先刷成512单面的,看正面有没有坏,如果正面没坏就是反面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样刷啊?是用这个东东刷吗   我不懂怎么用

网友:
我也要学,解决了吗?

网友:
等待结果  学习中...

网友:
比较忙 还没有时间研究 等待各位哥哥帮助..

网友:
不会用SMART-SPD 哪个哥哥帮助下啊 帖子要沉了

网友:
好好  2楼老大厉害

网友:
先加焊,不行换排阻,再不行,换片。换片还是行,对好片对换,对调不行,就是板相关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错不错!!谢谢谢谢!已经搞好了 排阻颗粒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