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华为S1026T交换机电源怎么修

楼主(2010-11-14):
没有电源输出(用别的电源试过,应该是5V),保险没有烧,400V大电容有310V,变压器上有310V,
不知是IC3843B(1脚:1.5V  2#:0 3#:0.3   4#:1.5V    5#6#为0V  7#是8.5V   8#:1.5V)坏了,
还是COSMO-1010-817(接高压部分有一脚1.5V,另一脚0V,接低压部分都没电压)坏了

非常感谢”电脑教师“它的解答非常正确,如下
你把3843的7脚电容换了就会好的。原本应该装的是47U/50V电解吧?不信你拆下量一下它的电容容量。告诉你那电容肯定失容了。这样造成了8脚为1.5v,正常为5V(这是基准电压)6脚没输出,最终MOS管没有驱动电压送到,当然不工作啦!

网友:
如果没有明显烧痕和元件损坏 就直接换3842看看,,你说的那个 4脚的 是光耦,坏的几率小,开关管主要查看

网友:
谢谢回复,刚开始维修电源部分,请问开关管是那个,是和散热片用螺丝拧在一起的个吗

网友:
请问开关管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交换机是3.3V吧。
直接量下开关管的G级有无电压。没有直接换3842

网友:
我这个交换机是5V的,我代换过,可以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刚开始维修电源部分,请问开关管是那个,是和散热片用螺丝拧在一起的个吗
请问开关管有什么作用
------------------------------------------
建议送专业人员维修。

要学习维修,不是这个方法,这样学不到东西。还是要从基础开始,哪行都要有付出才可能有回报。
目前你的情况,就算给你“弄”好了,你还是不懂,你的知识和没修这个东西之前一样,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是白浪费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刚量过,G极电压,S极无电压,D极是31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是3.3V吧。
直接量下开关管的G级有无电压。没有直接换3842

G极无电压,S极无电压,D极有31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刚开始维修电源部分,请问开关管是那个,是和散热片用螺丝拧在一起的个吗
请问开关管 ...

本是修笔记本,今天拿五六个交换要搞,没办法,等着用。只要不耻下问了。

网友(点评):
你恐怕是上问吧

网友:
D极是从310V直流串到开关电变器上的,S一般是GND了。G是从3842发出来的肪冲

网友:
3842 /3843 系列区别不大,本站有数百篇分析的不错的文章,建议搜索下。

如果是修笔记本转过来的,应该能看懂相关电路图、PDF。

对3842电路的维修,个人建议用20V直流人工供电的方式进行检测、排查可疑件进行维修,而不要盲目乱换元件。

请问开关管有什么作用
------------------------------------
和笔记本上的电压转换的MOS管类似,只是工作电压高,在300V。笔记本是几十伏低压。

--------------------------------------
看图片,像光偶,因该是4个脚。高压侧2个脚,低压侧2个脚。

要的急的话,还是建议送专业人员。 电源的维修虽然比笔记本简单也不可能在零件都不认识的情况下1-2天速成。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搜索下图纸,再分析下看。

网友D:
楼主没看出来输出电容鼓包了吗?

网友(点评):
大师出手就是不一样。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看出来输出电容鼓包了吗?

客户是一个机房的六个交换机,全部是停电后,来电,交换机全都换了,全是电源指示灯不亮,拆了几个有的电容鼓包了,鼓包的电容都换了,管子都量了,都无断路。

网友:
你把3843的7脚电容换了就会好的。原本应该装的是47U/50V电解吧?不信你拆下量一下它的电容容量。告诉你那电容肯定失容了。这样造成了8脚为1.5v,正常为5V(这是基准电压)6脚没输出,最终MOS管没有驱动电压送到,当然不工作啦!

网友(点评):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拆下了一个,是82UF/25V的,万用表测不到电容量

网友:
另外注意这款机器的高压端中间的那几个大功率电阻,上面上过胶,时间长了积灰后就会导电,把电阻上端的固定用的胶去除,并把电阻间的间隙调正一下后再上电,以免引起短路炸保险!

网友E:
呵呵,这就对了,用100U/50V的电容就可以代换,换了就会好的。如果好了如何谢我啊?

网友(点评):
搞定,请你吃饭撒。

网友:
另外,弄好接负载后上电试机,不然电源会保护。

网友:
肯定是3843坏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这就对了,用100U/50V的电容就可以代换,换了就会好的。如果好了如何谢我啊?

是的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