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不能上网

楼主(2010-11-14):
  SONY mbx-62不能上网,插上网线寻网,几秒后提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好,过一会再次寻网,再次提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好,如此反复,系统已经做过了,并加焊了网桥和网卡芯片,故障依旧,那位高手进来给点建议!

网友:
我的自己台式机也出现这种情况的,过几天直接就找不到网卡了,我没修~你换个网卡芯片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接口脏了

网友:
换网卡把

网友:
我也是考虑换网卡芯片的,但是找不到同型号的,郁闷啊

网友:
不能上网,也不能老是找机子的问题,有没有可以是网线不行啊!先试一下网线,再试机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有两根网线,分别试过了,别的本子上用都很正常

网友:
网卡接口看看,还有网卡驱动重新安装,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系统!还有BIOS里面看看有并没有错误的设置!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话应是网卡芯片了,我们就修过象你这样的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