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3280 CPU无供电维修过程(附图片)

楼主(2010-11-14):
  此本其实是通电看到电流表从0.1A然后就到0.35A。无需按开关,每次都是这样。

  故障:不开机(按开关以后,电流直接上到0.35A)
  维修过程:1。 拆机后通过观察电流表判断应该是CPU没工作,测CPU供电电感,CPU无电压,再测其他供电都有,只有CPU供电没出来。
                     2。查CPU供电,测CPU供电场管都无问题,CPU供电新片是ISL6262CRZ-T 测ISL6262CRZ-T的20脚(VIN)19V正常,22脚(VCC)有5V_S5,48脚有3D3V_SO,36脚(BOOT1)和26脚(BOOT2)有5V。
                     3。再测ISL6262CRZ-T的触发脚3脚(PGD_IN)无电压,还有44脚(VR_ON)也无电压。这两个脚上的CPUCONRE_ON信号应为3.3V高电平。
                      4。通过查资料知道ISL6262CRZ-T 3脚和44脚的CPUCORE_ON信号是U22(APL5921)的7脚提供的。此芯片为8个脚的芯片在南桥边上。
                      5。查U22工作条件。测8脚EN有3.3V, 5脚有1.8V_S3输入, 6脚有5V_S5, 3脚和4脚应该输出1D5V_SO,但实际上测得只有0.8V。把3、4脚翘起后测有2.2V电压。这个电压在电路板上看应是去南桥了,我怀疑是南桥坏了把电压拉低了。想换南桥,但是一想换南桥很费事。所以我在次把3脚4脚焊上在测3脚4脚就只有有0.4V电压了 。有意思的是翘起3 4脚后通电 电流表可以跳变到1点几安,但测CPU的供电还是没有。APL5912的7脚是CPUCORE_ON的输出脚。但此时测此脚无电压。
                    6。 我想还是先找一个APL5912换上。更换后通电,电流表有跳变CPU电压出来了。APL5912的3 脚4脚也有1D5V_SO电压了了,7脚的CPUCORE_ON电压也有3.3V了。SIL6262CRZ的3脚4脚也有3.3电压。装起来验机一切正常。

网友:
标题党啊,什么都没有》

网友:
维修过程以及图片在哪儿没看到?

网友:
啊,标题党被骗了,强烈谴责

网友:
首次,写的不好请多包涵。有写的不正确的,请指正。
图片可能做得不好。

网友:
你有两下子啊, 牛。

网友:
楼主的思路和判断能力还是可以的 先易后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