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源线插反了

楼主(2010-11-14):
有一ST205G硬盘,电源线插反了,通电冒烟了,立即断电,后插正也冒烟,怎么弄,还有解决的方法么?

网友(点评):
把电路板拆下来 检测 供电接口 附近有保险 检测一下 有没有坏 一般情况下 会保护的 ···

网友:
硬盘的电源插口不是有防呆设计吗?怎么会插反呢。

网友:
重点查电源座附近的TVS管是不是已经短路了!
是看起来黑黑胖胖的二极管,找其它坏板上同样电压的拆过来用就是了,不焊也可工作,便下次反插或过压就烧全板和HDA!

网友:
反的怎么插进去,用暴力吗

网友:
在中国大力士就是多,我这种盘见过几百个了。

网友:
换个电路板试试吧

网友:
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插进去的  你看那里烧糊了你就换哪不就行了啊

网友:
奇人异士奇人异士

网友:
防呆 你还能插反 你也够呆的 楼主!

网友:
ST205G?

这是什么型号 不会是250g吧

巧合纯属巧合 哈哈

网友:
不好修非常麻烦

网友:
问题应该还不大,先把烧掉的二极管拿掉看看,还短不短路。

网友:
运气好的话就烧个稳压管,否则芯片可能烧坏

网友(2010-12-15):
这样也太暴力了吧, 估计应该是没有大碍,电源板那里的管子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正也冒烟 means sth is bad.

网友:
我的也是ST250,从半米高空摔了一次,不认盘了。55555

网友(点评):
呵呵···你也够屯的···

网友:
呵呵!第一次听说!

网友:
别说暴力,楼上各位也不是大家闺秀,从来不用力气。台式机很多接口不使用暴力根本插不进去,需要的力气之大远超过反插硬盘供电接口,有时候组装台式机就是力气活,还必须穿工作服。

网友:
插反了也能插进去么?看来以后在接硬盘之前一定还得看仔细了啊!

网友:
你太暴力了,检查下有没有什么元件短路了,小心连电源也烧掉哦

网友:
我也正想说10楼的问题,楼主正乃奇人也

网友:
刚搞好一块st250g的,也是插反了。换电路板,焊bios~~好了~~

网友:
有个新来的同事插反一根D口转SATA的供电线,把台新机的光驱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