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515电流循环跑求救!

楼主(2010-11-14):
版号;6050A2258701-MB-A03
上电电流在1.05-1.68之间循环跳变!貌似反复读内存一样!,CPU内存都换过,各个电感的电压正常,没有量点1.5V这个电压,
L504只有0.9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没有图纸!试着加焊了北桥,还是一样的故障!内存的供电,时钟,VREF正常。不敢盲目的修了,w望各位高手多多提意见!

网友:
加焊北桥有些不行。重直球

网友:
打BIOS有波形,一直是一个波反反复复的!

网友:
可是AMD的CPU啊 ?

网友:
是的,CPU换过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复位在不断的跳来跳去

网友:
对对对!,就是复位一直在跳变!

网友:
把北桥换了就好了,amd架构中南桥到北桥的复位可以断开的(能找到一个比较器,南桥下面),断开后你会发现,主复位不跳了,我修过一台和你差不多的,如果你上u会发现电流大幅度跳来跳去,把U去了就会发现电流是小幅度的跳来跳去

网友:
一般是北桥问题,有没有带灯的座子,测试下,有可能北桥开路

网友:
多谢楼上的仁兄意见!准备发桥回来,预知结果如何!请看下个回帖!

网友:
  能否说下北桥是什么型号?也学习一下

网友:
AMD216-0674026

网友:
看你们楼上说的感觉也是北桥问题 不过我没有修到这个机器 先学习你们的经验了

网友:
楼猪啊,你的帖子怎么没后续部分啊。

网友:
期待楼主好的消息。。。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到哪儿了?有结果吗?我的CQ516也差不多这个情况 没搞定

网友:
希望修出来了告诉小弟

网友:
期待楼主的消息,这个经验很重要啊,不然自己遇到肯定瞎折腾。、

网友:
楼主呀 下文呢 期待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BIOS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关注中   有消息 立马回帖哈   学习学习

网友:
说起来真 惭愧啊!后来把南桥,EC,换了都不行!弃修了!中途来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一模一样的故障!换CPU好了,但换U对前一台无果!

网友:
有些电流一定得用示波器才能量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