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8M-S2不开机!

楼主(2010-11-14):
据客户反映此主板有时可以开有时不行,现在一直开不了了。IO是IT8718F-S HXS。我没有此IO的资料,在QQ群里听说上电脚是102.103.106.107脚。现在情况是:
102脚不按开机时0V 接后也是0V
103脚不按开机时5V 接后是0V
106脚不按开机时5V 接后是0V
107脚不按开机时5V 接后也是5V

PSON开关有5V电压,现在不知道从哪方面下手呀?

网友:
你看晶振正常不  再就是南桥待机和南桥供电 南桥有无虚焊  加油吧

网友:
85脚 RSMRST# 3.3v有没,触发开关时72脚高-低-高的有没跳变,76脚POSN#有没被拉低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普通8718的IO吧,这个是GA专用的,引脚好像不一样,72,76脚都没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有1.1V的电压。这是南北桥集成的,我还没有测,等下再测。

网友:
102脚不按开机时0V 接后也是0V
103脚不按开机时5V 接后是0V
106脚不按开机时5V 接后是0V
107脚不按开机时5V 接后也是5V
PSON开关有5V电压
这些引脚定义应该是GB专用的IO/.
祢现在的这个IO型号的上电脚不是这样的.
75脚在待机是低平的话,那么短接开关排除会有低高低的跳变.要是待机为高时则反之.
73脚当检测到75脚有高低高.或者是低高低跳变时南桥就会向IO的72脚发出待命的3.3V电压,当IO72脚检测到有待命电压时,那么IO的76脚就会拉低ATX的14脚的电压,此时主板就能正常开机了.LZ祢先测下IO哪个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应该是GB专用的,最下面有GB标识。那是GB专用的话上面电压是否正常呢?

网友:
南桥无待机电压,这是南北桥集成的,我测试了上面的电容没有供电。不知方法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把102脚的电压修出来吧,跑下102脚中线路是否有元件或IC把电压拉低了,确认此IO参与开机的么?如果在待机时102脚为低电平,正常时短接开机排针会有个低高低的跳变.像LZ所讲的故障先把102脚的电压及跳变修好吧.

网友(点评):
谢谢KUN616的帮助,我先把桥供电修出来看下。

网友:
         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  建议做下BGA吧

网友:
先换个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桥的待命电压没有么?那就先测下待命电压,COM电压,及COM跳线帽上要有高电平.及晶振两脚要有压差.

网友:
桥供电有了,还是不行,可能是桥虚焊,加焊桥。现在是能上电了,但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显示器无反映。难道有次强行上电把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