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硬盘怎么变慢了?

楼主(2010-11-14):
我的串口硬盘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怎么看到的是Multi-Word  DMA Mode2 模式,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才能调回去啊。

网友:
1、启动时一定要在BIOS里认这个硬盘。
2、设备管理器里删除此硬盘所在IDE通道,重启,让硬盘重回到最高UDMA方式。
3、原因是BOIS里没认,或系统检测到此硬盘UDMA错误太多,逐渐给降速了,不信你看下硬盘SMART参数里UDMA错误数。UDMA出错一般不是接口处有点问题(如断针或有电阻坏)或信号线坏或信号线没插好,就是硬盘主板和盘体间连接处氧化,要用橡皮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