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BGA的时候显存怎么保护还是不保护(另附最近连3起显存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0-11-14):
    最近连着3台机器,最后都是显存重植后搞定,1台应该是自己做BGA导致的,其他两台均为同行弄得,飞了两块631显卡,心都快疼死了,又懒得换回来了。
    小弟先把这3台显存出现问题的故障现象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以后碰上了也许会有些用处。
1.dell 1420
故障现象:死机,掉电
无论是否是插硬盘都会在bios过完后死在那里,用u盘可以引导,但是总是在pe读取到一半时死机,而且在5-6分钟之后会掉电(每次必掉电),无花屏/不显等故障
2.dell 1310
故障现象:前面板第一个灯狂闪,掉电,死机
与1420有一点不同,就是dell比较经典的3灯中,第一个灯狂闪,大家都知道dell机器后两个灯狂闪一般是内存,第一个灯狂闪的有可能是内存(我就遇见过),掉电要比1420明显很多,但是可用u盘引导pe,在大概5-6分钟时,无论你在干吗都会掉电(很郁闷),无花屏/不显症状
3.华硕A8T
华硕这机器那是相当的恶心,因为你拆开显卡板,发现是gf7400,再往下看北桥是6100
再往旁边看是AMD的U,我了个去...............
故障就是不显,很直接,用示波器可发现内存波形正常,电流从2A掉回1.5后没有往上跳的一下,查过机器帖子有这么个说法
“[fly]这款机器如果不显,就按大小写键,如果可控制就是北桥[/fly]”这位兄弟,我亲身实践后并不是这样,或者说这种说法欠缺谨慎

    由于三台机器都是先把显卡干到要死的状态才想起的显存,而机器刚送来时未必就都是显存,所以在做BGA过程中显存的处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向认识的工程师咨询得到几个答案

1.不管,显存一般和显卡离得很近,如果用铝箔纸全面保护,显卡受热会受影响,无论是上面,下面的显存都不管
2.下面的显存上铝箔纸保护,上面的不管。(该兄弟自称塘沽bga第一,本人觉得在理论上面有点问题,就是如果下面贴上铝箔纸会不会导致上下温差过大???)
3.上下都贴,全面保护
4.小弟一直的方法,这台A8T是第一次阴沟翻船,但是理论上来讲这方法是不对的,就是只贴一半,靠近显卡侧不贴,上下处理方法一样,按照同事的说法,就是一半受热,一半不受热死的更惨

各位高手是怎么处理的呢?希望大家把自己平时BGA的习惯和大家分享一下,相信能够帮助很多像我这样的新手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