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诊断卡跑C1如何修?

楼主(2010-11-14):
今天收到一块主板,刚刚来的时候,进系统蓝屏,提示未知的硬盘错误,然后重启居然点不亮了,并且风扇转一下有停了,然后又转,关机之后,插上诊断卡,再开机,闪一下,上面显示C1,关机后测试电源4 pin对地短路,这样的问题重点查那个地方啊?

yzz163 -10 给你修改标题

网友:
关机后测试电源4 pin对地短路
     你 都测出来了他对地短路了, 那怎么可能会跑码到C1呢?
          如果是CPU供电短路的话那你检测下上下管是否有击穿或者电源IC是否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搞定对地短路,再查别的毛病,

网友:
重点查电源供电部分。

网友:
拆下CPU再去测4PIN有没短路。

网友:
C1不读内存。 查内存供电,CLK,REF,数据线

网友:
先把短路故障修好.要是还是不过内存.上AMD的U就先换个U.然后在测下内存的供电,内存VTT时钟,基准电压,SPD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小4P,对地短路,怎么可能跑C1?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正常的话,刷下BIOS ,还不好加焊下北桥

网友:
楼主发问题真高 都跑c1了 还4pin短路 你开玩笑啊 换个内存条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带着cpu测的短路呀,有时带cpu会阻值偏低,让你误以为是短路,在这里纠结,先取了cpu再测一下,c1是不过内存的代码。

网友:
是不是峰鸣器响就认为短路,响只能说明阻值偏低,并不一定就是短路,能跑码,当C1肯定是不短路啦!修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短路拆下CPU 要不然你所有电源都短路,能走C1,先换内存,再查内存供电部分,

网友:
4P短路怎么能启动呢。。你不会量那两根地线短路吧。

网友:
观望 一下。。。

网友:
你可能没有检查清楚吧   12V短路了是跑不到C1的, 你那情况是没有抓到内存掉电。

网友:
查查内存cpu或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12V短路,另外怀疑你的卡太水了~~

网友:
楼主不行啊……内存过不了,刷内存槽子……换内存、 amd的话换cpu.

网友:
跑c1是没过内存呀,先测下内存供电,如供电正常的话,换根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