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在认到内存后电流会跳低再跳高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0-11-14):
主板在系统认到内存后(也可能是所有设备BIOS读取正确后)电流会跳低再跳高,这是首次启动全板复位吗?如果不是,那是怎么回事?都是在读取内存正确后。但不确定是不是在显卡读取后?或者是所有设备BIOS读取正确后?请指点。
显卡

网友:
电流是有摆动,根据电流摆动的次数可以判断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设备的全局工作和没有全局工作的时候的功率是不一样的 反应到电流表上面就是电流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