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80G奇怪问题!

楼主(2010-11-14):
很多时候点开机键后跑00,再点RST键才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有时候一切正常,七彩虹真垃圾,老是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问题

网友:
跑00时复位灯是否长亮?

网友:
这个是复位开机。换个IO试试。

网友:
铭宣的好。买出去的板还没有坏的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累世很奇怪的故障,是富士康的主板,在第一次插上ATX电源的时候全板屋复位,拔掉电源再查后就可以,结果是时钟芯片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