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ACER ICL50掉电维修方法

楼主(2010-11-14):
ACER ICL50掉电,用适配器 开机到LOGO时(1。4A左右)掉电,,摸南桥,不正常的发烫,测USB2。3脚对地阻值不正常,南桥型号是NH82801HBM 发了一片换上,正常了, 开机测了三个小时没有问题,以为没有问题了,交付顾客,第二天顾客又拿来说还不好, 加焊EC,供电芯片,仍然一样,注意到插适配后有时没有待机电流,有时待机电流是0。01(这个本子正常的待机电流是0。03A),先查接口,些接口是插在主板上的,当待机电流是0。01的时候用手按压接口处,电流正常到0。03A,把接口线剪断,直接焊在主板上,开关机10次正常,正在拷机中。。。。。。。。。 等确定问题了, 再发贴确定一下。
       请各位同行们继续实验,确定此机的通病可能就是在这里。

网友:
楼主很细心,好经验

网友:
见过有电源接口松的有时有待机有时没有待机

网友:
我以前遇上过一个也是电源口坏了掉电的

网友:
也就是说南桥和接口都有问题是吧,能把这些接触不良的故障查到,的确是挺细心的,学习啦

网友:
这个本来回装了三次,因为些接口不是焊在主板上的, 是用线连在主板上的,这个本子顾客刚刚拿走,

网友:
楼主很细心,好经验,也修了好几年了吧,呵呵。

网友:
问题多多  我们也学习多多 谢谢分享

网友:
呵呵,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有些故障也不能排除是维修时留下的

网友:
当没待机就该看看接口处电压咯``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接口的问题了?
  lz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应该是借口接触不良的问题,楼主可以细细观察一下接口的PIN是不是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