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个电容怎么代换

楼主(2010-11-14):
是电容上面写的是2A224J PPS00S
是什么意思。
代换的话要用多大的容量的。
新手问题。望回答

网友:
2A224J 额定电压范围:100V, 标称容量范围:0.22uf, 电容量偏差:±5%(J)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是怎么看的。。。

网友:
在百度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么其怪的事,一定要来围下堆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