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电阻是多少(已解决)

楼主(2010-11-14):
达硕ATX-300WB-P4电源 ,副电源部分烧毁得厉害,这是网上找的一张图片,可是这个电阻看得不是很明白,,不知道第一个是不是灰色的,灰黑红黑,不知道对不对,金色的没看到。或者、哪位有这种电源帮忙看一下这个电阻。谢谢
图片可以在新窗口中打开后放大
这个电阻应该是800多欧,我换了一个1K欧的上去,现在已经修好了

网友:
朋友们赶紧帮个忙啊,急呀我。
在这里插个话,最近论坛好象经常要刷新一下才能正常,经常是无法显示页面,真是很奇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

网友:
黑红黑:12 Ohm
第一环与第二环距离大于三、四环距离。

网友:
这个是82欧的电阻!这种机应该是兴保的板!很好修!如果有问题可以问一下我!

网友:
这里有个奇怪的电阻,我也有一个,就是最上面那个粉红色的电阻

蓝银银金,是多少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