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DELL正屏

楼主(2010-11-14):
17寸DELL正屏,,用的是BENQ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外接一个高压条显示正常,但接原来那个板,显示器没反应,外接高压正常,那就是就压部分问题,,有那位同行遇过这样的问题 ,请来指导一下。。在线等,,

网友:
换高压板啊

网友:
换的话   要修来做什么

网友:
高压板问题,一个是开关管,一个是变压器,这两个是高压板最常坏元件

网友:
一般是高压管5707坏了,还有高压变压器虚焊,还有跟高压板供电的保险。

网友:
看看高压板上的三极管和变压器是不是正常。

网友:
LZ你上传个图上来吧,那样好帮你分析些,
高压查:一个保险,二个电容,二个对管。一个线圈,

网友:
不懂啊,来求救了。

网友:
一般我都是换高压条的,现在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