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ASUS P4PE2-X开机半分钟自动黑屏,诊断卡跳FF ...
在线等~~~ASUS P4PE2-X开机半分钟自动黑屏,诊断卡跳FF。

楼主(2010-11-14):
~~~ASUS P4PE2-X开机半分钟自动黑屏,诊断卡跳FF。手头有两快,一样的毛病。BIOS写过了。请问什么问题
黑屏

网友:
无人解答。。。。。。

网友:
如果换显卡 还是同样症状 加焊下北桥

网友:
先解决因散热不良引起的死机桥空焊。

网友:
冷机开起来一切正常跑码,三分钟。然后跳FF。第二次开始半分钟。直接FF,REST 常亮

网友:
CPU条件你试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