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开机挡LOGO

楼主(2010-11-14):
机器有时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过不多久就死机,有时开机挡在BIOS画面不动,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小弟加焊了南桥,CPU供电IC。换了CPU的电容,还是一样
最后换板子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怎么没有人理我呀。

网友:
  你这种问题 谁有把握能搞好呢 拆掉各个外设看看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南桥供电,拆下主板上面的外设试试。

网友:
只有先最小系统咯      当然 重点查主板问题

网友:
是不是外设的问题呀?

网友:
cpu散热看一下,看风扇转吗,不行该长转,还有看cpu和散热器之间有没有空隙

网友:
我已经最小系统法了,内存我换过,只点的板和屏.还是一样.CPU不热.所有供电都正常呀.要是供电不正常也不能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