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SATA硬盘

楼主(2010-11-14):
映泰NF560的单芯片主板,不认SATA硬盘,换了几块硬盘都一样不认,但IDE的硬盘装上去没问题.这要从哪里入手啊?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主机也是....不晓得原因.只能用IDE的硬盘了.

网友:
先放电看看
  不行的话  刷BIOS   芯片加焊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加焊南桥在试机

网友:
如果是南桥的问题,好像也不该是虚焊的问题吧。在主板串口设置没有关闭的情况下,还是查查外电路。

网友:
我在想,如果桥有问题的话,那么它对别的没影响呢?对IDE没影响只对SATA有影响咧?

网友:
查SATA接口旁边的电容看一下,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玩过几块此问题,加焊南桥都OK

网友:
有的板默认BIOS是不开SATA的,不知道进BIOS瞧过了没有?

网友:
如果BI0S设置没问题,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也不是一定就是硬件问题。。有的板BIOS 设置默认就是认不到SATA的。。上次有个公司用的那种富士康的主板就全是要设置BIOS才能认到SATA硬盘的

网友:
SATA有分1代2代,有时会不兼容

网友:
先看看BIOS设置有没有问题,有的主板在BIOS中有一个CHIP-SATA选项默认是关闭的(Disabled)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换成IDE的,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如果不认就不要搞了,免得节外生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