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ormat低格怎么用不了呢

楼主(2010-11-14):
我 从光盘进入dos工具运行lformat命令想给串口80G硬盘低格,但怎么找不到硬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说的串口先于并口,并口是不是指IDE口啊。
那要怎么设置呢,请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软件对大多数新的硬盘不好使,换mhdd吧

网友:
低格好慢好慢,80G估计得一个白天左右

网友(2012-09-09):
对串口不怎么兼容

网友:
进mhdd 低格erase

网友:
已鉴定十几年前的低格软件已经淘汰

网友:
lformat我也是好多年前用的了。。现在的串口盘都不能识别的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低格盘,会对盘造成伤害的。

网友:
这个软件好似只支持IDE接口的

网友(2017-01-03):
我也遇到过好多次 有的找得到 有的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