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经典报警故障

楼主(2010-11-14):
论坛上修X61机器的贴子大部分都与报警有关系,今天我也接到一台,说下情况
接到机器时开机不显示报警嘀嘀嘀嘀(4短声报警)连续报,拆机后再上电竟然能显示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正常启动系统后,在系统里关机再开机仍然可以
1、如果进入CMOS设置用开关键关机的话,待机电感上的所有供电都没有了,当然再开就开不了了
2、如果进入CMOS设置后重启或者是在系统里重启,就不能显示了,并且4短声报警
唉,让我碰上这麻烦机器,论坛帖子里有说是无线网卡坏了,我拔掉了还是不行,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修了

网友:
应该是安全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刷个BIOS吧``

网友:
刷BIOS 先,这种机器遇到几次了。

网友:
先清一下BIOS,不行的话再刷!!!

网友:
看了波哥 版主的回复的帖子是安全芯片方面的问题,谁有无安全芯片的BIOS传一个,论坛上的不知道哪个是能用的啊

网友:
我同事,前天都修了一台,它把北桥,和内存槽,加一下,就OK了,他那台是R61,

网友:
以后我知道了报4声的意思了,只是现在没有安全芯片换啊,也没有BIOS无安全芯片的

网友:
安全芯片报错啊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试 不行的话就是北桥虚了

网友:
我从论坛上找了个BIOS刷上了,问题没有了,但是网卡MAC地址都为FFFFFFFF,从论坛上找了MAC FLASH软件DOS下刷不了,一运行就DI DI DI DI DI不停报警

网友:
期待最终的结果.

网友:
四声短应该是bios了吧

网友:
不是四声短哦,是 不停的DI DI DI报警,输入命令后回车就报警,不挺的报

网友:
刷MAC地址报警问题找出来的,我用的是光盘上的DOS,不行,后来用win 98盘的DOS刷新后OK,我刷的BIOS写的是无安全芯片的啊,怎么还会报0187错误呢,而且冷开机不报错,重启机器才报,只能关机重新开

网友:
是BIOS的问题,换安全芯片和BIOS,一对换

网友:
不过内层,刷bios

网友:
X61的机器没修过,看来真得备个编程器了,好几个不过内存的都退给客户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也是这个故障,刷了BIOS ,换了安全芯片,都不行,还是报警

网友(2010-12-15):
我也接了一台 上不了网 晕

网友:
支持3# 无安全芯片换的话,可是换个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芯片。这样就可以跳过了!

网友:
是 挺麻烦的

网友: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这种机子有着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