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电源问题

楼主(2010-11-14):
有一fsp品牌机小电源,故障为短接绿线地线,3.3v 5v 12v输出均正常,上主板试机,风扇转一停,待机指示灯和内存上的指示灯亮,没有输出(紫色线5v,绿色线5v)

网友(2010-12-19):
查一查次级整流的肖特基2极管和输出电容,这种情况像是带负载能力下降,常见电容失容。

网友:
用5V和12V的汽车大灯做假负载去试一下电源,看看是不是电源的原因,然后再去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