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维修两例

楼主(2010-11-14):
第一块华擎P488+,故障:不定时蓝屏 重启,首先肯定是先做个系统先,做好之后一连接网页就马上蓝屏,然后换内存,显卡,电源,CPU,硬盘都不行,该换的都换完了。就是主板问题,目测发现内存槽有明显烧过的痕迹,再看内存供电管有是9916H的管子(这个管子都差),心想有个底了,再上电测9916H的S极:2.15v(有点低,难怪可以点亮),断电拆下来再打它的阻值明显偏低,换一个好的管上去测S极为2.48V正常!装回去测试蓝屏,重启故障解决。跑几回3DMARK都OK。
第二块:达硕865主板  故障:不触发,强行可以正常开机。首要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开关针有5V电压,再测I/O的61脚:5VSB,67脚:3.3v,68脚:0V(0-3.3V-0)72脚:5V都正常,这样就得考虑到ATX14脚的电压是否被拉低,就跑了一下14脚相连的三极管,发现E极相连的线腐食,用镊子一路刮一路测通不通,果真断开了,补线OK!
小小经验能给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呵呵,师傅水平不错,学习了

有空养养鸡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蓝屏重启最麻烦了,如果没有电容鼓包漏液确实是不太好查,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学习一下。。。

有空养养鸡 -5

网友:
好啊真的。。。。

有空养养鸡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华擎P488+,内存槽有明显烧过的痕迹的板很多,我碰到过几块

网友:
学习了!说实话你的语言真给力啊

网友:
内存偏低  会影响北桥供电,  影响过不了内存   有点怀疑

网友:
楼主!我一直都解决不了这类问题,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现在有点思路了!好帖子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啊,现在还没有把83627的各个脚位记住了,加油了!

网友:
不错啊。楼主修板挺有思路,特别是第一块,全靠经验发现内存供电问题,我是一般先刷BIO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2.1V的电压不足会不过内存,但是有些板只要达到2V都会点得亮的。

网友:
好贴子,值得顶一下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不错吗,IO的脚都记的一清二楚,还有可以跑线路,知道哪里断线了,学习中

网友:
我觉得找那个三极管不好找,好多板上都没找到,好像应该都集成到某个芯片里面去了的

网友:
师傅水平不错, 細心了,斷路也能修!

网友:
不错的例子 学习了

网友:
牛人,学习的目标

网友:
恩,技术比较熟悉了,顶一个

网友:
楼主秒杀故障了,很好的主板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
楼主厉害,前几天我这来了台,和你的第一个一样,我直接晕了,不过师父搞定了。100%一个模子造的,呵呵

网友:
图纸老是记不住  有没有什么绝招呢

网友:
很利害,很强大的,有学习了

网友:
顶一下,好 帖

网友:
新手很有帮助,
思路清析

网友:
修板子,经验很重要,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技术熟练啊,能亮不稳定的最难搞了,我的水平就只能换件了

网友:
楼主的文采不错,简单明了。技术也高。

网友:
楼主的细心值得学习,向楼主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