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掉电维修

楼主(2010-11-14):
拿到DEEL1400的板子的时候 状况是掉电 电流是 上到0.5A后掉电    首先把板子上所有供电电路的的电感 都测了一边     所有供电都正常   本来是该去测所有芯片的时钟   但是我没去测  而是直接去测时钟芯片  发现时钟芯片旁边的电容和电感都没有电压   测旁边的晶振。俩段也没有电压这说明时钟没有工作 查图纸知道了时钟的供电是3.3V_RUN  是由一个场馆转换过来的 查该场管的控制级有13V而他的 S级没有电压  正好次场馆的上面还有一个场管 查图纸知道该场馆是 3.3V转换成3.3_sus的并且他的控制级也是13V 并且S级有3.3V—SUS 这说明3.3V——run的那个场管的 控制级是正常的 拆掉3.3V_run的那个场管  换上    OK

屏亮

网友:
没 有时钟也会掉电,学习了  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谢谢,这可算是,DELL1400以上的一种通病呢,我见过2次了,

网友:
dell 1400 1.8vrun引起的掉电修到过一次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维修TOSHIBA M17 也是一样掉电,CPU电压没有出来
怎么查呀

网友:
时钟没有出来吗???

网友:
都什么情况会引起掉电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子,不过修了好长时间,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