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报错

楼主(2010-11-14):
最近收到一个联想SL500笔记本,开机1810风扇报错,需要按ESC键才能跳过 然后开机,否则就关机 了 大家指点一下怎么弄,谢谢了 急急

网友:
  风扇换过了吗

网友:
按ESC过去之后风扇有转吗??这种情况一般是灰尘大,转速慢引起的

网友:
买个新风扇上去就好了

网友:
一般清洁一下都可以好,要是风扇坏了就只能换了

网友:
这个风扇转 是4条线那种风扇 不知道什么原因蓝色那条线用绝缘材料包住了,但是这应该不是原因,因为一开始好用来着,只是USB没供电,我修好供电了,发现这个问题,客户说一开始不需要按ESC键就可以跑进系统

网友:
那种风扇特垃圾,刷刷灰再加电油或许有用,但是用不了多久,最好换一个新风扇。

网友:
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建议换个风扇  这个应该是转速达不到吧!!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说出来可笑,我把他的插头去掉(插头不知道曾经被谁弄烂了,插上出现检测脚接触不良),直接焊在主板上解决了。。。。。。

网友:
回复楼上,一开始也是以为是BIOS的事情,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选项,最后整理好风扇接口才解决。看来维修还要细心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