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 nx-500换打印头后

楼主(2010-11-14):
开机长鸣一声 超高速常亮 字车不懂  是打印头的问题吗?
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下打印头头缆是不是插反了?
不安打印头在试机

网友:
打印头正确安装后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2根缆线不是一个包住一个的,是并列叠加的,不是一个把另一个包住的。

网友:
打印机没有接地

网友:
这机器第一次插容易把线插反,看看是不是反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换头时线接错了。

网友:
就是线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