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测试结果怎么看不到坏的数据位?

楼主(2010-11-14):
手里这块卡是X1300的,用R5测试结果显示B通道有错误,这个结果从哪看出来是B通道的哪个数据出错?R5和R3测试结果是不是一样看的?

网友:
先不要全部测试,先从1开始试 ,如果没1问题就往下是,是到报错为止  你就会看到的

网友:
按1按0再按1就保存了测试。进XP看R5
文本就有了

网友:
一般测1 2 7 就行了,一个一个测

网友:
哪里找来的R5?俺只有R3,有没有人传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