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求一个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0-11-14):
旭日410M用电池,电池灯闪。用适配器不开机。拆开看了一下,8724E和一个8角的芯片烧了。8角芯片已经烧的没有模样了,求芯片型号和解决办法。这个8角芯片在南桥的左上方,8724E芯片的正左边。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芯片的编号是什么??不记得那里有个8脚的芯片啊。会不会是个场管呢?

网友:
是复合MOS管   4914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吗?上边那行字看不清了,下边好像是BA什么什么的

网友:
谁可以告诉我啊,顺便告诉我用什么可以代换。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看到了,问题是正左边貌似没有,只有两个大块头的管子和一个小的 不知道你的正左边是指哪里

网友:
是不是在保险上面

网友:
上图看看嘛~~这样谁知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对下位号就知道了啊。。位号对上了   就用4941。这个很多料板上面都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了

网友:
下张图纸,不就一清二楚了.